问一个简单的问题485的问题:)

楼主(2014-09-20):
现在本人遇到个奇怪的问题,一个单片机接一个485芯片,然后485的数据输出端接到485转232的转换器上,这个转换器直接与电脑连接。我只是想从电脑的串口发送一个数据然后单片机把接收的数据再发回来,用的是单片机的串口1,从串口调试助手上看两者的数据并不一样!

如果单片机只发送数据,是正确的; 或者用单片机的串口2,也是正确的。

这是为什么呢?是电路的RXD端与485的RXD端需要改动吗?谢谢了!!

网友A:
可能485的发送和接收没控制好吧;
不发送数据的时候,要将485芯片设置成接收状态;

网友B:
你能不能贴个图出来。听你的描述应该没什么问题啊。但是我觉得是你的单片机串口1的RXD管脚的配置没有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485的发送和接收没控制好吧;
不发送数据的时候,要将485芯片设置成接收状态; ...

是的,上电后先是485设成接收状态,接到数据后设成的发送状态,发完数据后又设成接收状态的。是不是接收状态与发送状态有个转换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上电后先是485设成接收状态,接到数据后设成的发送状态,发完数据后又设成接收状态的。是不是接收 ...

这个时间很短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以前做过类似的没啥问题;
不过232转485模块我自己做的;
连电脑,连伺服驱动器都没问题;

网友C:
485这个问题,单片机可以接到数据,说明485线路应该不会有问题,再者接收发送状态也改过来了,不会是你的485转232的芯片有问题吧

楼主:
就是串口的RXD接收不到上位机发来的数据,发送是好使的,单片机的RXD,TXD接MAX485的RXD,TXD,MAX485的A,B接485转232模块的AB端,485转232模块接电脑的DB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