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一下赋值语句中的类型转换问题。。

楼主(2014-09-20):
请问一下
unsigned char u8;
u8 = 0x3021;
执行的结果是啥?
舍去高位还是低位?

网友A:
等于低位;

网友B:
数值上是等于低位。不过编译器应该都能检测出来并给出war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于低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值上是等于低位。不过编译器应该都能检测出来并给出warning.

谢谢!
编译通过了,没有警告诶。
我用的是MDK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编译通过了,没有警告诶。
我用的是MDK

没有警告,正常,编译器会帮你转换的;

网友C:
细节很重要,楼主fighting

网友D:
个人看法:
1,将const类型(0x3021)赋值给unsigned char 类型不妥。
2,舍去地位或是高位要看内存中是大端还是小段模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看法:
1,将const类型(0x3021)赋值给unsigned char 类型不妥。
2,舍去地位或是高位要看内存中是大 ...

你的2纯粹是胡说八道,常数的大小端和处理器大小端是对应一致的,所以必然是舍掉高位保留低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的2纯粹是胡说八道,常数的大小端和处理器大小端是对应一致的,所以必然是舍掉高位保留低位。 ...

写个程序实际跑一看,谁对谁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