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实验】+ 求助K20的滴答时钟疑问

楼主(2014-09-20):
在STM32中选择外部时钟源即可实现滴答定时器的计数
void delay_ms(u16 nms)
{
    u32 temp;
    SysTick->LOAD=(u32)nms*fac_ms;//时间加载(SysTick->LOAD为24bit)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而在K20里要选择内部时钟源才可以实现计数定时,否则滴答时钟停止工作
    SysTick->CTRL=0x05 ;          //开始倒数
请问为什么?期待大神的解答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两天在外面培训所以没有及时回复你。
建议你看下参考手册K20P100M72SF1RM的3.2.1.2 System Tick Timer章节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两天在外面培训所以没有及时回复你。
建议你看下参考手册K20P100M72SF1RM的3.2.1.2 System Tick ...

谢谢了

网友B:
没有注意过嘀嗒时钟原来还可以选外部的呀。
这个模块资料好少,参考手册里好像都没有寄存器描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不用客气呢:D
各家的MCU还是存在区别的,所以大家遇到问题是还要根据芯片具体型号对应的参考手册来看。
下次遇到问题欢迎再来飞思卡尔MCU论坛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注意过嘀嗒时钟原来还可以选外部的呀。
这个模块资料好少,参考手册里好像都没有寄存器描述。 ...

Systick是内核的模块,所以寄存器都在ARM官方文档里描述。
我们论坛有好几篇经验分享涉及到Systick,你可以参考着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