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2LE5A60S2程序考不进去啊

楼主(2014-09-20):
STC12LE5A60S2程序考不进去啊。
都安步骤来了:
先断电
在点下载
在上电
,可是都没用啊。
我用的是MAX3232转换芯片啊。。郁闷啊。
这里面的断电光是指单片机相关的所以引脚;还是总电源,包括MAX3232转换芯片啊。我断的是总电源啊。。
救命啊:

网友A:
检查串口电路,电源,复位电路,晶振电路等

网友B:
断电是指MCU的电源,包括MAX3232

网友C:
断单片机电源即可,那个232芯片断电后要过一段时间才可以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单片机电源即可,那个232芯片断电后要过一段时间才可以工作的。

如果单片机其他引脚有上拉。。上拉那端有电源有影响吗?还有复位那边也有电压有影响么。。断单片机电源具体是指:跟单片机相连的任何引脚都断电么?谁做过啊,能发个图片看看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单片机其他引脚有上拉。。上拉那端有电源有影响吗?还有复位那边也有电压有影响么。。断单片机电源具 ...

你可以看一下STC官方推荐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模一样啊。。原来,是上电顺序的问题啊。。弄好了,可是SPI通讯又不行了。。这个单片机咋就这么不容易上手的呢。

网友E(2014-10-28):
调试功能的话建议使用ISP下载软件中的范例程序先调试。
入门学习推荐IAP15W4K58S4,自带仿真功能,易学习。把他搞定基本STC15系列的都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