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科沃斯自动扫地机器人拆解评测报告

楼主(2014-09-20):
ST-科沃斯自动扫地机器人
拆解评测报告
文档编号
TR-0001-A0
关键字
ST,科沃斯, 自动扫地机器人,传感器、智能家居、自动避障
摘要
本文记述了对科沃斯自动扫地机器人的使用、拆解、评测,详细描述了该款机器人的传感器、动作执行电机、设计原理等方面的内容。
Marszhu
目  录

插图索引

表格索引
错误!未找到目录项。

1 概述
科沃斯地面清洁机器人,型号CR120,由苏州科沃斯机器人有限公司出品。官方网址http://www.ecovacs.com.cn/deebot/,淘宝旗舰店网址为: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iIOox4&id=16882811500&ad_id=&am_id=&cm_id=140105335569ed55e27b&pm_id=
其演示视频为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zNzc1NjYw.html
图 11  ST-科沃斯地面清洁机器人CR120实物图
2 使用经验
根据使用体会,科沃斯地面清洁机器人有一下特点和智慧:
2.1. 智能扫地路线规划
遥控器具有选择扫地路线规划的功能,可选择的路线有渐开线(没听过渐开线?回去补补数学吧,大概在高中数学的解析几何-极坐标那几个章节里面)、之字线往返等。
实际测试使用中,在没有太多障碍物的情况下,机器人确实是按照规划的路线来运动,而且在有障碍的时候,机器人也尽量不按照原路返回,而是往新的方向运动,从而使得扫地面积最大化,提高了扫地速度和效率。
2.2. 围绕障碍物清扫
在使用中,如果碰到一个障碍物,则机器人会围绕着障碍物,主要是逆时针方向,进行清扫。传说中的“转角遇到爱”啊。
2.3. 扫地刷缠绕摆脱
有时候在扫地过程中,扫地刷缠住了电线、布条、丝线等东西,造成扫地扫不动,这时候机器人会慢慢转向,同时倒退,尽量摆脱这些缠绕,当然,很多情况下缠绕的太厉害摆脱不了,这时候机器人会发出报警声和闪红灯,提醒主人帮助他解脱。
2.4. 防止掉坑
在测试中,机器人走向台阶,冒出一点头之后,机器人立刻停止,并反向运动回来,避免“掉坑”。
2.5. 不走回头路
在往前扫地的时候,往往遇到墙壁、桌椅脚、家具等障碍物,或者台阶等悬空摔落的情况,这时候机器人就要往回走,掉头大概150°,而不是180读,不走回头路。
3 拆解分析
为了一探内部的情况,将扫地机器人逐步拆解,并分析推测各个部件的组成、原理和功能。
3.1. 拆卸电池与外壳
将底板电池壳螺丝拧开,然后抽出电源线接头(常见的电源插拔件),将电池取出。底板背面的扫地刷、吸尘入口、驱动轮等一一可见。
然后逐步拧开底板的各个螺丝钉,取出后慢慢抬起底板壳,这时有两根导线连接底板和机身,也是采用常见的插拔件连接,断开这些链接后,即可分离机身和底板。
图 31   CR120底部背面图
图 32   CR120拆分后的底板正面图
从上图可见,底板上具有主控制板、驱动轮机器点击、电源插孔、开关等部件,以及各个传感器、电机的导线。
3.2. 机身
机身包括吸尘风机、垃圾盒。
吸尘风机采用直流电机带动离心式风轮转动,从而将灰尘吸入内部的垃圾盒,而风通过垃圾盒的双层过滤网吹出,形成完整高效的风路。电机采用的是简单的开/关控制设计。
图 33   CR120的吸尘风机
垃圾盒内部采用双过滤网,保证灰尘不会从吸尘风机的出风口飘出。
3.3. 主控制板与MCU
主控制板为双层PCB,一面焊接元件。PCB上中央为MCU,四周布满了各种接线端子,包括传感器输入、遥控输入、LED输出、电机控制输出、电源与开关、电池接口等。并具备了多颗大容值的电容、电机驱动芯片等,同时左下角可见一个蜂鸣器。用于提示。
图 34   CR120主控制板
主控制板采用意法半导体公司(ST的STM32F103VBT6作为主控MCU,该芯片为72MHz128KB-Flash100pinCortex-M3芯片,PCB元件整齐,右边推测应该是JTAG/SWD10pin接口,但是相比科沃斯已经将这颗MCU锁定,不可能从JTAG读出内部的固件程序。
PCB上可见,该芯片的几乎所有pin引脚已经全部使用,由此可见该机器人具有的外部器件之多!
这也是ST选取该产品作为其研讨会赠品的原因,利用自己芯片做出的产品,永远是最好的广告。
图 35   CR120的主控MCU
3.4. 红外遥控
红外遥控接收器位于机器人最前端的凸起部分,这个凸起部分设计的特别精妙,具有一个180°立体角反射功能,能够将从任何方向发射的红外线反射到内部的红外接收头部分。仔细看下图右边的透明亚克力的反射弧线。
图 36   CR120的红外接收器及其反射部件
红外接收一般具有一定的方向性,也就是说必须是红外发射器正对着红外接收器,这样才能保证遥控型号的最高信噪比,不会出现接收不到控制信号造成控制失灵的情况。由于扫地机器人是运动的,因此要将红外遥控器与红外接收器对准是一个要求比较高的动作。
而加入一个接收反射部件,则改进满足了这一个功能要求,从接收器方向往里看,可以看到四周的景象,说明反射部件将四周的光线全部反射到了红外接收器,因此可以全方位控制
图 37   CR120的红外接收反射部件的实拍反射图
3.5. 接近/距离传感器
机器人的提前避开障碍物,依赖于前方四个方向安装的接近/距离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在手机上也用,就是那个打电话贴近耳朵时自动关闭屏幕的那个传感器。科沃斯机器人在左、右、左前、右前四个方向上都安装了, 实现了更精确地测定外部障碍方位的功能,从而控制实现围绕障碍物清扫的功能。
图 38   CR120的接近/距离传感器
3.6. 碰撞检测轻触开关
由于接近传感器之间依然存在检测盲区,对一些小的障碍物,比如桌椅腿,就会由于检测不到而碰撞,这时候机器人的用于检测碰撞的轻触开关就发挥了作用,及时的闭合提醒MCU控制机器人往回走。
轻触开关在外部碰撞检测保护壳的里面,保护壳活动安装,可以识别出是左/右碰撞方向,从而决定机器人的转向。
图 39   CR120的碰撞检测轻触开关
图 310   CR120的轻触开关安装位置(红色椭圆处)
3.7. 悬空检测地面距离传感器
为了防止机器人在阶梯、悬空等地方依然前进最终掉坑里的**,设计在前面四个方位(左、右、左前、右前)安装了用于悬空检测的地面距离传感器。
只有当四个传感器都检测到离地面距离在设计范围内,就认为前面没有悬空,可以前进。否则只要有一个传感器检测到距离超过设定范围,说明有一个方位悬空了,提醒MCU“遇到了坑,不能往前走了,会掉坑里的”。这是MCU控制机器人转向,避开掉入坑里的**。
图 311   CR120的悬空检测地面距离传感器(左前、右前)
图 312   CR120的悬空检测地面距离传感器(左、右)
4 结论
科沃斯的地面清洁机器人CR120,采用了众多的传感器、电机执行部件、红外遥控,精巧的工业设计、智能先进的控制算法,集以上优点于一体,形成了真正智能的扫地机器人,确实是智能增强家居、提高生活质量的利器。

版本历史(Revision History
版本号
发布时间
内容
A0
2013-09-20
初次发布。

楼主:
在2014年10月的ST研讨会上,最后的抽奖环节有幸抽中一个ST贴牌的科沃斯自动扫地机器人,高兴之余,也为这个机器人的自动化与智能化程度感到一些吃惊。虽然接触不到内部的设计原理和系统结构,但是从使用几次的经验来看,这个机器人内部集成了很多灵巧聪明的智能算法,而且隐约可见在精致的外壳下的各个传感器。
为了深入这个机器人的体内,了解内部构造与原理,将其拆解并逐一分析推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2014年10月的ST研讨会上,最后的抽奖环节有幸抽中一个ST贴牌的科沃斯自动扫地机器人,高兴之余,也为这个 ...

:)
应该是9月研讨会,另外上面的图挂了;

网友B:
楼主,里面的文档,还有2013年啥的;

网友B:
莫非楼主是厂家的,还不少错别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2014年10月的ST研讨会上,最后的抽奖环节有幸抽中一个ST贴牌的科沃斯自动扫地机器人,高兴之余,也为这个 ...

哈哈 mar 你穿越了吧 .是不是9月的研讨会啊 . 我记得机器人是现场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mar 你穿越了吧 .是不是9月的研讨会啊 . 我记得机器人是现场抽的啊

是的, 文档还是2013年10月的模板,结果脑子也以为已经是10月份了

网友D:
图片看不到~~~~

网友E:
有魄力,敢拆开看看。

网友F:
楼主牛人啊  这么 好的东西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牛人啊  这么 好的东西拆啦

当然原样组装回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