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pic单机的头文件

楼主(2014-09-20):
     原本MPLAB工作的挺好的,结果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没法调用编译器了,没办法只能重装,结果出了这个现象,只要打开,或者编译生成文件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个提示:
Import COFF file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loading the COFF file. This will affect debugging and the viewing of symbol data. A possible cause is a source file that uses the #include directive from within a function to include source code.
这个到底是啥东东啊......是我程序不对,还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同样遇到过,但没当回事情

网友B:
也是遇到这种问题,正在找方法,找到方法后麻烦也说声可以么?QQ 409868364

楼主:
没人解答一下啊么....各位大神...

网友C:
菜鸟帮你查了一下
http://www.microchip.com/forums/m680476.aspx
http://forum.htsoft.com/all/showflat.php/Cat/0/Number/231162/Main/231162
可以参考下这两个页面的吧?据说是由于调用了什么东西而触发的,好像和sprintf有关,但是那些老外也没解决
不过你既然重装了……是不是有些路径改过了?安装了不同版本的编译器?还有一种说法是PICC的自带函数与源文件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菜鸟帮你查了一下
http://www.microchip.com/forums/m680476.aspx
http://forum.htsoft.com/all/showflat.p ...

MPLAB IDE和编译器版本一致,路径也是一致的,今天又重装了一次,还是不行.....还有发现pic16没有这个提示,pic18却有。至于是和自带的函数相冲突,首先,我木有使用过自带的任何函数,其次,如果冲突的话,应该会提示语法错误,而不是这种错误.....还有,我这个工程,以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是上次突然编译器挂了,重装了一次再打开就这样了.....

楼主:
你给的两个帖子大致看了一下,没看出啥出来

网友A:
应该跟编译器没有关系,感觉主要还是自己代码的问题
至少也是由于对编译器的不熟悉,代码中某部分有问题导致此问题产生
不过看错误信息提示,好像就是DEBUG调试可能会受到影响,其它没什么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跟编译器没有关系,感觉主要还是自己代码的问题
至少也是由于对编译器的不熟悉,代码中某部分有问题导 ...

呃.....这个....原先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前天编译器挂了,然后重装了一次,就提示这个错误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呃.....这个....原先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前天编译器挂了,然后重装了一次,就提示这个错误了啊.... ...

所以你就认为编译器有问题???
你重新写个代码编译看看是否还有这问题,没有就找找自己代码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就认为编译器有问题???
你重新写个代码编译看看是否还有这问题,没有就找找自己代码的问题吧 ...

估计是代码问题吧....可是这个也没有提示是哪方面的问题啊....又没说语法,也没说其他的...这个也没法找啊....

网友D:
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项目文件看看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这样就首先可以确定是不是源文件出了问题。你重新建立的项目文件中什么也不写,只做个main函数就行。试试看吧。

网友A:
慢慢来,一步步加入代码,查找确认是那部分代码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项目文件看看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这样就首先可以确定是不是源文件出了问题。你重新建立的 ...

依然会提示有,关键是同样的文件,以前是没有这个提示的....前天编译器挂了,重装之后,就提示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一步步加入代码,查找确认是那部分代码引起的

估计只能这样了....

网友D:
所有代码都是这样吗?直接做个空的C文件如果也出现的话,只能说跟代码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有代码都是这样吗?直接做个空的C文件如果也出现的话,只能说跟代码没有关系。 ...

如果是空的话,就木有这个提示....所以现在估计只能慢慢找代码的问题了...忧伤

网友D:
呵呵,软件没有问题,那就把你的代码一段一段的屏蔽测试吧。不可能到处有问题。不知道会不会是中文的输入造成的。只是我个人猜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软件没有问题,那就把你的代码一段一段的屏蔽测试吧。不可能到处有问题。不知道会不会是中文的输入造 ...

如果文件里面有中文的话,会提示语法错误的......现在也只能一段一段的看看了....关键是我一而官方的源文件都木有用啊,就加了一个器件头文件..

网友D:
截个图片上来看看啊

网友E:
纠结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截个图片上来看看啊

如图:编译的时候,提示的,不知道啥玩意..........

网友D:
楼主,你这个文件是不是你之前的文件,貌似你放在了U盘里。你是直接打开你原来编译过的?还是自己重新建立这个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文件是不是你之前的文件,貌似你放在了U盘里。你是直接打开你原来编译过的?还是自己重新建立 ...

重新新建的,源文件不变,还有我这个是在D盘.......

网友B:
这问题没解决,实在没法,我卸了PICC9.8装了XC8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也是怀疑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B:
换了编译器,代码移植有问题,得慢慢改,好多项目文件要改,有时间再研究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编译器,代码移植有问题,得慢慢改,好多项目文件要改,有时间再研究这。 ...

不能随便换啊,以前好多项目文件啊....随便换要GG的....

网友F:
现在都是用MPLAB X啊

网友F:
MPLAB IDE 的工程可以直接转为MPLAB 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MPLAB IDE 的工程可以直接转为MPLAB X的

下载器是ICD2啊....唉.0.0

楼主:
貌似问题找到了点,只要是工程里面自己建源文件,和头文件,就木有这个提示;但是如果是,通过加载外面已有的,就会提示这个.....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图:编译的时候,提示的,不知道啥玩意..........

mplab+picc编译后一般只有*.cof这种格式的文件,没见过编译后生成COFF后缀的文件,COFF文件类似于目标文件。

这段话已经提示你了产生错误的可能原因,你自己就重点检查incluede部分的内容就是了。

那段话的提示应该是:你直接include了一个源代码文件中的某个函数。
而一般来说,外部函数都是通过声明来引用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貌似问题找到了点,只要是工程里面自己建源文件,和头文件,就木有这个提示;但是如果是,通过加载外面已有 ...

从未见过和遇到过你这种说法,我一向都是加载已有的,然后调进来修改,从来没遇到你说的这个问题,你的问题应当还是你程序代码写法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未见过和遇到过你这种说法,我一向都是加载已有的,然后调进来修改,从来没遇到你说的这个问题,你的问 ...

呃....同一个项目,在家里的电脑打开就木有这个问题,但是公司的就有....而且,这个项目以前是不会有这个提示的,只是前几天编译器GG了,所以重新安装了一下,就这样了...............

网友A:
涨知识了,回去试试看能不能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涨知识了,回去试试看能不能有效

不用试了.....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涨知识了,回去试试看能不能有效

直接换XC8吧,坨坨的...啥问题都没有............貌似源文件也不要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换XC8吧,坨坨的...啥问题都没有............貌似源文件也不要改.........

暂时不打算换,因为不影响程序生成代码本身
所以暂时就这样用着,以后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不打算换,因为不影响程序生成代码本身
所以暂时就这样用着,以后再说 ...

XC8是picc的升级版本....貌似不需要改什么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XC8是picc的升级版本....貌似不需要改什么代码...

PICC各版本之间都有区别的,不想那么麻烦

网友H(2016-02-19):
我用 PICC18编译器调用了 source文件夹下的sprintf函数后也出现这样的问题,真不知道怎么解决?有知道的大侠吗?

网友I:
:)学习学习 向高手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