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IC不能开关LDO,什么原因?

楼主(2014-09-20):
为防止电池过放电,想用复位IC控制电源LDO的开关,低于3.1V,由MAX809复位关闭LDO NCP584或类似IC,然而经实验,却不行,电源电压要加到4V以上,LDO才开始工作,电压下降到关闭点倒十分准确,MAX809复位CPU则十分正常,请高手给分析下

网友A:
不应该啊
你E1\E2电容多大?先不接809,看LDO动作是否正常。

楼主:
这个电路看起来很正常,思路也清晰,实际就是不行,我们产品上现在只好去掉MAX809,用线短接3脚和2脚,原来的电池过放电保护失效,要是找到原因,改良电路,使用价值很大

网友A:
我有客户就是这个设计,量产没问题呀。
我是比较怀疑是否电容E1过大,上电速度过慢,导致你用的LDO上电不正常。

网友A:
把E1改用1uF,E2不要超过10uF,看下是否OK

楼主:
E1电容为100uF,E2电容为10uF,谢谢指点,我们再试试

网友B:
光说结果不行,不能解决问题。
你看看不同电压下,复位输出电平。这样可以判断是复位芯片问题还是LDO问题。

网友C:
估计是负载内部电容太大,建议使用专门的锂电池保护芯片,或者内置保护芯片的电池包,你的电路性价比不高。

网友D:
9楼的方法就是采用电池保护板上通常使用 的专用保护芯片,一般锂电池上都有保护芯片做的保护板。就是防止电池过放电的。楼主自己的这个方法应该很容易找到原因,把两个芯片先分开分别测试,然后组合在一起测试。最好配合示波器

楼主:
下午又做了实验,改变E1,E2电容值还是不行,问题在于输入电压电池小于4V,外接电源电压要大于4.5V时 MAX809输出为低,LDO关闭,电压符合要求后MAX809输出为高电平,LDO正常工作,此时可以减小电压,直到复位门槛3.1V,MAX809复位,LDO关闭,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组合电路启动不了
单独用MAX809复位单片机,工作相当正常。
去掉MAX809,用两个电阻分压,利用CE引脚的电压门槛,可以做个比较器,电路可以工作,但是离散性太大,温度系数大

网友B:
那说明了MAX809的迟滞电压差太大了。
应该是MAX809有问题吧,3.1V的门限,4.5V以上才恢复,肯定有问题了,这只适合5V的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