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串口问题

楼主(2014-09-20):
请问一下我板子上有个DB9串口,当我接到电脑串口上时,却发现TX与RX短路了,但断开与电脑的连接却并未短路!并且当我连上电脑后,并未使用单片机的串口外设,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会出现自发自收的现象,而当我使用了单片机的串口外设,又不会出现自发自收的现象,这是怎么回事咧!!

网友A:
电脑串口短路啦

网友B:
两种可能:1.串口线坏了,用万用表查串口线的TX和RX是否短路;
2、电脑串口坏了,一样的,直接拿万用表查

网友C:
在PC机的开机初始设置中,将串口的发送出去与接收回来设为短接。所以在软件初始化时需要将其断开。我现在没用我自己的电脑,具体的你可以去查询一下。

网友D(2015-02-06):
把线子交叉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