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40 串口中断一次接收多字节数据

楼主(2014-09-20):
nuc140串口0一次性接收多个字节,例如接收“asdf”,在接收中断中是否有能够读取接收完成数据的标志位,通过while(接收完成标准)来一次读出所以数据?

网友A:
你这方法不好。
推荐方法:
1,超时判断。
2,结束符判断,如'/r' '/n'
3,用DMA
4,用Scanf
每种方法都有其优缺点,可以按照实际情况选用

网友B:
如果你发送的字节是固定的,可以通过判断缓冲区的大小来判断是否接收完毕

网友B:
如果你发送的字节是不定的,加个结束标识符,通过判断结束标示符来判断是否接收完毕

网友C:
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