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人见过这种封装的STM32F103VB吗?

楼主(2014-09-20):
上面写着的型号是CS168168,网上找不到PDF。。

网友A:
2头狮子,不知道是哪个厂家的芯片;

有可能客户自己定制的,你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头狮子,不知道是哪个厂家的芯片;

2头狮子是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2头狮子是啥?

你找一些卖IC的问下,2头狮子的是哪个牌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2头狮子是啥?

淘宝上能查到一点相关信息,你问下卖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一些卖IC的问下,2头狮子的是哪个牌子的;

淘宝上没查到。阿里巴巴上倒是有。。但是卖家不在线,,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没查到。阿里巴巴上倒是有。。但是卖家不在线,,烦!

那也没办法,慢慢等;
查下有电话的话,直接打电话过去;

网友B: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_US2_Q8QVe4OsuqZ_ly-OTZmMupaYAsF9y4aX85VWbEfC_yRxDHjRvjAct1uKr3YGW9v8u_yrjdqI7rvgpJR9HBejNOzoRZxaiIeGCpuGPu

网友C:
两头狮子不知道什么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_US2_Q8QVe4OsuqZ_ly-OTZmMupaYAsF9y4aX85VWbEfC_yRxDHjRvjAct1uKr3YGW9 ...

这个我也找到了哦。。。可是也没有PDF啊、、

网友D:
网上可以找到的。是个什么游戏解码芯片吧。

网友E:
还是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