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开心,刚焊好的板子,通电后,下了程序正常工作

楼主(2014-09-20):
:)
带了个100W的无刷电机,还有减速机;
电源电压从8V多调到29V(30V的破电源调不到30V),都正常工作;
板子基本没发热;
:loveliness:

网友A:
沙发,顺便给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顺便给个赞

:loveliness:
呵呵,谢谢;

网友B:
赞一个 膜拜中!

网友B:
BLDC控制高速时候,做提前角 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DC控制高速时候,做提前角 控制吗?

提前角是啥???
我应用和你可能不一样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提前角是啥???
我应用和你可能不一样吧;

高速运行时候,霍尔采集中断信号,然后你才控制相关相的通断,这时候由于电感的原因,电流在极短的时间很难到达你的预期值,所以要根据速度提前关闭 某一项,开通某一相,这个提前的角度 就是提前角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没有做;
我这块板子没啥问题,一开始用TI的集成芯片,老是不稳定,就花了点时间,改成了分立器件; ...

能给我份程序 学习一下吗?我最近也在做电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给我份程序 学习一下吗?我最近也在做电机控制。

看我的帖子,又发过类似的;
要求高的话,就参考ST FOC 4.0的算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我的帖子,又发过类似的;
要求高的话,就参考ST FOC 4.0的算法;

你是用库函数 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库函数 写的?

2者结合;

网友C:
关于什么的啊,这么厉害!!

网友D:
楼主,分享一下资料给大家学习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分享一下资料给大家学习一下吧

你看我的帖子啊,早就发过了;

网友E(2015-05-02):
刚开始弄无刷直流电机,问个问题,楼主用MOSFET了吗?我用IR2130+irf740的方案弄得,可是逆变桥加上24V电压就发烫,这个问题楼主与过吗?

网友F:
不错!多些图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