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430如何实现加密

楼主(2014-09-20):
外部对430内部的代码读写只能通过上述的三种方式,所以引入熔丝位,熔丝位只存在与JTAG/SBW接口逻辑内。BSL没有熔丝。当熔丝烧断时(物理破坏,且不可恢复)JTAG/SBW的访问将被禁止,此时只有BSL可以访问。而通过BSL对MCU的访问是需要32字节的密码,密码就是用户代码的中断向量表。

网友A:
加密的话就使用BSL的下载方式的,把熔丝位的烧断的就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