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键盘描述符的interface和endpoint问题

楼主(2014-09-20):
在圈圈的《如何修改STM32的USB例程为自己所用》当中,是定义了2个Endpoints来区分IN和OUT数据,我也测试成功了。

但USB官方的文件范例中,却是定义了2个interface和1个endpoints。
想问一下,如果是2个interface的话,在STM32那个例程中要用哪个函数去读取OUT的数据?
另外这个interface和endpoints的区别在哪里..?我看了好几个**还是没理解这两个用法的区别在哪..

网友A:
接口描述符定义了设备所实现的功能和特性的信息,包含类、子类和协议的信息,以及接口所使用的端点数目。
端点描述符定义了所使用的端点的地址、方向,支持的传输类型,最大数据字节,还有中断和等时的服务时距。

个人理解,就是接口描述符说明这是个什么设备,有什么端点;端点描述符说明自己能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