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用减法器将电压做个偏移,不同的电压输入值,电压偏移不一样

楼主(2014-09-20):
0、2.5、5v的方波电压,想得到-2.5、0、2.5的方波,用op07运放器做了一个减法器,基准电压是2.5,为什么的出来是-2.5、1.2、3.8呢,求大神指教

楼主:
跪求大神指教啊

将OP07接成跟随器,输入0、2.5和5v信号,输出不是1:1,就是运放块参数的问题。

网友A:
op07不是轨对轨的,输出当然,不能到5V了,另外运放输入也是有范围的。

网友B:
OP07是正负5V供电的吧,这个运放输入输出都不是轨对轨的,你的信号被钳位掉了。
加大工作电压,比如正负9V或者12V,不想改电源的话 换用轨对轨输入输出的运放,比如SGM8425

楼主(2014-11-01):
引用 网友B:
OP07是正负5V供电的吧,这个运放输入输出都不是轨对轨的,你的信号被钳位掉了。
加大工作电压,比如正负9V ...

什么是轨对轨,是用正负5v供电的,但是我想得到-2.5 0 +2.5的波形,不用达到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是轨对轨,是用正负5v供电的,但是我想得到-2.5 0 +2.5的波形,不用达到5v ...

轨对轨输入,就是输入信号的范围是-Vcc~+Vcc,轨对轨输出,就是输出信号的动态范围是-Vcc~+Vcc,比如你正负5V供电,输入信号范围就可以是-5 ~ +5V,输出信号范围也是-5 ~ +5V。
5V的方波,高电平已经超过OP07的共模电压输入范围了,可以换用SGM8425:

网友C:
0,2.5,5的方波是不是0/5矩形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轨对轨输入,就是输入信号的范围是-Vcc~+Vcc,轨对轨输出,就是输出信号的动态范围是-Vcc~+Vcc,比如你正 ...

op07输出不了2.5v吗?正电压只需输出2.5v就可以。

另外是不是op07用做电压偏移会不太精准,没有你推荐的这个型号的运放精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op07输出不了2.5v吗?正电压只需输出2.5v就可以。

另外是不是op07用做电压偏移会不太精准,没有你推荐的 ...

你没有认真看前面的回复!
这里是输入电压高于了Vcm共模输入电压的缘故,跟精度什么的没关系。正负5V供电下OP07能输出的电压范围是-3.5V~+3.5V,输入也不是轨对轨的,正负5V下的规格保证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3.5V~+3.5V,实际芯片可能会是-3.8V~+3.8V,给5V的输入,就被削顶了。

网友D:
你的电路图没给出来,人家怎么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认真看前面的回复!
这里是输入电压高于了Vcm共模输入电压的缘故,跟精度什么的没关系。正负5V供电 ...

有没有芯片是轨对轨,双通道,就是做了偏移后+2.5 0 -2.5,还要放大到+36 0 -36V.有这样的芯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芯片是轨对轨,双通道,就是做了偏移后+2.5 0 -2.5,还要放大到+36 0 -36V.有这样的芯片吗 ...

如果还要放大到正负36V,那就没必要要求输入轨到轨,直接高电压供电即可,不过能支持这个工作电压的运放不多,找Linear吧,LTC60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要放大到正负36V,那就没必要要求输入轨到轨,直接高电压供电即可,不过能支持这个工作电压的运放 ...

我想着用你说的SGM8425做电压偏移,然后用OPA445做放大,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