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MSP430一開始的configure Peripherals該initial哪些暫存器?

楼主(2014-09-20):
各位前輩小弟初學MSP430,
目前要用SD16_A,偵測電壓然後顯示在LCD上,
一開始倒底要initial哪些暫存器,
那其他沒有設定到的暫存器會是什default ???
目前以下這些我都有處理,但不知還有哪些該注恴的!
WDTCTL
FLL_CTL0
Timer A
SD16

网友A:
这个说起来有些复杂。一般初始化用到的就行。具体还是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B:
这个主要的是有时钟的、UART口、IO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