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脉冲信号调试求助

楼主(2014-09-21):
想用stm32f407z做控制芯片,实现10-15V,60hz的脉冲信号输出,da,PWM都能实现波形输出,但目前纠结于怎么实现10-15V这么大的幅值输出,对电压的精确度要求不大,在范围内即可,望高手给点指导建议,不甚感激~~~~

网友A:
低电平10V,高电平15V???
这个意思吗?
如果是有很多方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电平10V,高电平15V???
这个意思吗?
如果是有很多方法啊;

比如呢~~~求指导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呢~~~求指导呀

1、0到3.3V的脉冲转换成0到5V
    用三极管,数字芯片,电平转换芯片等都可以;
2、在0到5V基础上
再加个10V,就是10到15V
用仪表放大器,或其它模拟电路实现;

这是我能想到的,可能还要其它更好的办法;

网友A:
通过DA加运放也可以啊;
频率不高,占空比是50%的话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