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新塘芯片怎么加到KELL里

楼主:
最近准备用台湾新塘芯片~~SH88F4051AX,这个芯片怎么加到KELL里进行编写,下载。  还有就是这个芯片用KELL那个版本比较好,,本人新手,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2014-09-21):
版本肯定是越新越好,下载5.1的版本

网友A:
如果你不知道选择的话,可以下载个例程,看例程在哪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肯定是越新越好,下载5.1的版本

那你用5.1版本试过新塘的芯片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用5.1版本试过新塘的芯片没???

绝对能用,放心吧,你传个例程上来,我告你在哪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加进去了吗~~~~怎么加进去的~~~求详细教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加进去了吗~~~~怎么加进去的~~~求详细教程~谢谢~~

你给个例程,官方下载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个例程,官方下载的例程

官网没找到例子程序~~~~:L

网友B:
楼主在开玩笑么? 明显是中颖的片子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开玩笑么? 明显是中颖的片子啊

我说怎么找不到,中颖的片子没用过

网友B:
HAHA .Z中颖的好办 用jet51 调试器,一个用新唐的单片机做的调试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AHA .Z中颖的好办 用jet51 调试器,一个用新唐的单片机做的调试器

这个真没接触过,贻笑大方了,嘿嘿

网友C:
去官网装个驱动,好像叫什么Driver for MDK的,装上就有选择的新片了

楼主:
不好意思~~~是中颖的~~~我搞错了~~~~: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