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关于直流无刷电机速度

楼主(2014-09-21):
新手刚接触直流无刷电机,求指导。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给电机同上三相相位差为120°的pwm,电机就可以运行,改变pwm的频率就可以调速?改变占空比用于调节转矩?有点乱,求解释

网友A:
我也是刚接触直流无刷电机,开始以为无刷电机是像步进电机那样由换相频率决定转速,有经验的同事告诉我其实是由PWM占空比(等效于调电机的电压)决定,换相只是被动的处理;改变占空比改变了转速了影响了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刚接触直流无刷电机,开始以为无刷电机是像步进电机那样由换相频率决定转速,有经验的同事告诉我其实 ...

找资料,正在研究中。谢谢分享,呵呵

网友B:
这个一般要有传感器的吧,根据传感器信号来决定何时换相。

楼主:
好像是这么回事

网友C:
不用传感器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