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ARM, PHY接收不到数据,如何定位

楼主(2014-09-21):
hi,各位大侠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使用iMX6集成LAN8270 PHY芯片,在使用U-boot 2010版本时,可以使用其ping工具ping成功PHY,但使用u-boot 2013.4版本却无法ping通。
   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定位?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呢?

hi , rita
  你说的BSP是不是类似bootloader?
  我们用的是u-boot,版本是uboot-2013.04。
不知道这个信息是不是你想要的。

当前的情况时:使用u-boot携带的ping工具,ping执行的时候,fec_send函数能收到数据,但是PHY的recv脚没有电平变化。

不知道这个该如何去定位。请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呢?

对于iMX6跟PHY之间能够配合顺利,应该关注哪些管脚。
我们怀疑U-BOOT在iMX6平台下,ENET模块并未工作起来,导致ping数据包无法达到ENET模块。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你的板子是自己设计的,对吧?

网友A:
请问是参考哪块板子设计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参考哪块板子设计的呢?

这个是我们设计的板子。我觉得你也不用怀疑我们板子的问题噢。
我们板子的设计是依照你们提供的资料《using RMII interface》中的电路,使用的PHY也是LAN8720。
而且当前的板子在U-boot 2010版本上是可以ping成功。
我觉得更好的方法是关注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你能否查看到u-boot2013.4版本的软件?
我们的目前状态:已经按照《using RMII interface》中11.4.1中的Figure 11-3中的要求,使能ENET_CLK_SEL和SION,同时在RGMII_TX_CTL管脚上测量到50MHZ频率的输出。

目前在软件fec_mxc.c中fec_send函数中打印LOG,发现while循环超时了。也就是FEC没有数据写入MAC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们设计的板子。我觉得你也不用怀疑我们板子的问题噢。
我们板子的设计是依照你们提供的资料《usi ...

楼主你好,关于u-boot2013.4我没有用过,我这边用的一直都是u-boot2009版本的,需要看一下帮你确认哈~~请耐心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u-boot2013.4我没有用过,我这边用的一直都是u-boot2009版本的,需要看一下帮你确认哈~~请 ...

好的。
我们之所以要升级U-BOOT是因为有部分配置项需要修改。
请尽快帮忙看一下。
现在没有这个功能,我们在调试效率很慢。很头疼。

网友B(2015-03-10):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们设计的板子。我觉得你也不用怀疑我们板子的问题噢。
我们板子的设计是依照你们提供的资料《usi ...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相同的问题。FEC_SEND不出去。PHYID读取正确。

网友C:
最好细心比较两个uboot关于网口的代码差异。另外是不是某些设置没有设置对,譬如mac/ip,接口名,电脑侧是不是模式和imx的phy速率、双工不匹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们设计的板子。我觉得你也不用怀疑我们板子的问题噢。
我们板子的设计是依照你们提供的资料《usi ...

《using RMII interface》 这个文档在哪里有

网友D(2015-04-17):
收藏下,以后好好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