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我想控制LED灯的亮度,又不想让LED灯闪烁,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2014-09-21):
直流LED灯,不想闪烁,我想通过控制电流大小来控制LED的亮度,通过PWM驱动mos管是否可行?各位大侠看看有什么好办法,给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直接接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PWM

PWM应该是高低电平转换,就算频率很高,也一直在闪烁,人眼看不出来,相机看的出来啊

网友B:
那你就直接用可控恒流源吧
匿名
用可控恒流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直接用可控恒流源吧

谢谢,今天查资料,查到了这样的专用芯片,应该是可以用,然后再用PWM波控制电流的大小,谢谢啊

网友C:
如果只是要人眼看起来不闪烁,PWM就可以。适当加高频率如100HZ以上,人眼感受不到闪烁;
恒流控制的话,可以运放+MOS管+取样电阻做一个负反馈,控制输入电压来调整LED电流大小,输入电压的控制可以DA或PMW。
匿名
主要是通过PWM来做要是只控制三色LED,给你个专用的IC,简单明了,那位朋友说PWM会闪,应该是你的频率不够

网友D:
PWM出来加个滤波电容就好了,为什么要整的那么复杂。

网友E:
楼上正解,PWM+RC滤波

网友F:
调高频率,用占空比来控制,亮度调节很简单

网友G(2014-11-01):
    PWM调节占空比可以的!PWM频率达到一定时不会闪烁,调节占空比可以改变亮度。

网友H:
你要个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I: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你觉得闪是因为你的PWM频率还不够高。

网友J:
开关加PWM,最终还是可以用PWM

网友K:
还是PWM,只是你自已去调节一个可以接收的频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