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舍厕所的灯爆了

楼主(2014-09-21):
开灯一瞬间灯爆了,还好开关在厕所外面,没有被伤到。
百度搜了下,有篇**说白炽灯一碰水就会爆,我刚好是洗完澡,可能是水蒸气的影响。
据说节能灯也会爆,我现在都不敢换灯泡上去了,洗澡时候爆炸那真的很蛋疼。

网友A:
和灯应该没关系。。
应该是玻璃的高温下,碰到低温的水。
瞬间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灯应该没关系。。
应该是玻璃的高温下,碰到低温的水。
瞬间爆炸。

嗯,我看到网上有防爆灯卖。普通白炽灯和节能灯不敢在厕所用了。

网友B:
灯泡敞开能接触到水蒸气  NO ZUO NO DI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泡敞开能接触到水蒸气  NO ZUO NO DIA

在考虑用大可乐剪个灯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考虑用大可乐剪个灯罩

NO ZUO NO DIE,赶紧加灯罩吧:lol

网友D:
要是光溜溜的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光溜溜的拍出来

你连男人都想看,咦~

网友E:
实际情况是撸主在厕所里对着老干妈撸管时迎天长射,射在了高温的灯泡上,结果。。。。

网友F:
建议换LED灯泡,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换LED灯泡,呵呵

LED灯泡应该也不防爆,只是灯泡小伤害小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LED灯泡应该也不防爆,只是灯泡小伤害小吧

LED灯泡很多是塑料外壳的,不会爆,呵呵。

而且本身的发热量就比较小,也不容易爆的。当然,你别挑山寨货,那极有可能内部电容给爆了。但即便如此,对人至少没啥伤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ED灯泡很多是塑料外壳的,不会爆,呵呵。

而且本身的发热量就比较小,也不容易爆的。当然,你别挑山寨 ...

那这个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这个不错

我晕,你是不是电工啊?怎么连LED灯都不知道啊?嘿嘿!

顺带提醒一下,LED有蓝光危害的风险,建议选购正规厂家的高级货,以及尽量缩短使用时间,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晕,你是不是电工啊?怎么连LED灯都不知道啊?嘿嘿!

LED灯当然知道啦,只是不知道它会不会爆、合不合适而已。

网友F:
引用 楼主:
LED灯当然知道啦,只是不知道它会不会爆、合不合适而已。

嗯,那考虑的你的实际情况,还是推荐你换用LED灯吧,最好换个高级一点的,比如飞利浦或者欧司朗的,无论质量或者健康,都相对有保证一点,呵呵。

网友G:
不想换合适灯具的话,卫生间换用LED灯泡确实是最合适的。

网友H:
开灯一瞬间爆了,关水的什么事?

最大的可能:灯泡因某种原因发生轻微的漏气,内部达到与外界相等的气压,开灯后灯丝瞬间燃烧,高温气体来不及排出胀破了玻璃壳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开灯一瞬间爆了,关水的什么事?

最大的可能:灯泡因某种原因发生轻微的漏气,内部达到与外界相等的气压, ...

前提是刚洗完澡。灯泡上必然有些水。

网友H:
引用 楼主:
前提是刚洗完澡。灯泡上必然有些水。

刚洗完澡也不可能。原因:若灯泡表面局部有水,开灯前玻璃壳温度接近室温,开灯的瞬间玻璃壳不可能一下子升温太多,得有个过程,至少是好几秒钟之后有水因灯丝辐射引起玻璃壳有水区与无水区温升出现较大的差异,才可能炸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想换合适灯具的话,卫生间换用LED灯泡确实是最合适的。

看来LED灯是不合适中最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洗完澡也不可能。原因:若灯泡表面局部有水,开灯前玻璃壳温度接近室温,开灯的瞬间玻璃壳不可能一下子 ...

嗯,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I:
开灯一瞬间,灯泡爆掉跟水蒸气没有半毛钱关系
不过还是老老实实的换LED灯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来LED灯是不合适中最合适的

为啥是“不合适”呢?LED灯本身就适合用于短时照明,路灯、走道灯、厨卫照明、临时照明等,LED是最佳灯具了。

网友J:
灯丝老化了,发生这种情况不仅仅是灯丝断了,而且断了一截,这一截掉到了玻璃罩上,把玻璃罩烫穿了。这个跟水蒸气没有什么关系,室外的灯,风吹雨打,打开的时候不照样都亮着。不知道你的爆的时候有没有发出砰的声音,如果有,排除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J:
灯丝老化了,发生这种情况不仅仅是灯丝断了,而且断了一截,这一截掉到了玻璃罩上,把玻璃罩烫穿了。这个跟 ...

有“砰”的一声,然后房间的电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