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音响led灯,灯闪问题

楼主(2014-09-21):
各位大虾:
本人设计了蓝牙音响led灯(就是在带LED灯的蓝牙小音响,LED灯是用来照明的),电源12V直接进入产品,电源是20W的,功放的功率为3W,LED灯的功率5W,LED灯是直接接在12V电源的输入端,功放是通过一个转换稳压电路变为5V。现在的问题是当功放在放歌时,LED灯会闪(在电源的输入端增加电容1000UF的电容,会好一点,但我的空间无法放入,请大虾求助

楼主:
这是电路

楼主:
产品空间很小,无法加LED恒流电路

网友A:
明显是电源不稳,只能加滤波电容啦。

楼主:
我用的是实验的高精度稳压电源调试的,应当没有不稳定(各同监示过电压,看不出来不稳定)

网友B:
将限流电阻减小看看

网友C:
如前段电源无问题,检测一下PCBlayout,如阻抗大在大电流时会有压降,造成LED的闪烁感。

网友D:
换3串6并 的LED 驱动

网友E:
会闪不是挺酷的吗

网友F:
学习了,没见过这种;

楼主:
PCBlayoutj是没有问题,我现在在怀疑是电线长的问题,我用的是2.5米,0.34的电线,可以是电线长了 导致电压不稳

网友G(2017-10-09):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H:
会不会是供电不足导致的

网友I:
加一路线性稳压

网友J:
感觉是供电不足,用示波在抓一下大电流的时候,12V是不是被拉低了很多了。解决拉低的问题,前端驱动能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