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请问一下mini四轴的电机是怎么固定的?

楼主(2014-09-21):
最近想做一个mini四轴飞行器,因为之前从来没接触过,所以一下没有方向,这几天到处混论坛,终于有了初步设想,但是遇到一个难题就是不知道怎么固定空心杯在pcb上,请知道的大神麻烦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2014-12-15):
电机和板的孔是过盈配合:就是电机装的时候很紧,然后再加点502加固。

网友B(2015-01-22):
用502加固后,电机坏了还能摘下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