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光电编码器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4-09-21):
ATMEGA48单片机,使用增量式光电编码器测电机转速和转向,LCD1602显示。转速已经测量出来了,但电机的转向,虽然大概知道原理但具体的程序实现不了。正转时B相脉冲超前A相90度,反转则相反是吧,我将AB相分别接入外部中断0和1:

ISR(INT0_vect)//中断服务函数,上升沿触发
{
     flag=PIND;                        //两个外部中断在PD2和PD3口
     flag|=0B11110011;          //这里读入PD口状态,并滤去其他位只观察PD2PD3
     if(flag==0B11110111)      //当PD2为1且PD3为0时,表示正转
                {表示正转了}
}

ISR(INT1_vect)
{
     flag=PIND;
     flag|=0B11110011;
     if(flag==0B11111011)
        {表示反转了}
}

楼主:
麻烦大神指教

网友A:
两个中断里都可以判断出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中断里都可以判断出正反转。

额我还是不懂

网友B:
因为你相位相差90度
如果A在上升沿时 B处在低电平 则正转
如果A在上升沿时 B处在低电平 则反转

在B的中断中也是这样的,所以airwill说的对呀
两个中断中都能判断正反转

网友B:
你画画A B 的波形图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