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 SWIM 连接烧写有问题,请大大们看看

楼主(2014-09-21):
检查了  SWIM 的四个脚都是正常的。
是不是这个限流电阻造成的?

网友A:
和限流电阻没关系;
可能板子不稳定,导致复位不成功;
把线拔掉,看看ST LINK能否找到;

楼主:
ST LINK V2 可以找到的,

楼主:
限流去掉了,问题还有

楼主:
没人啦
是SWIM 没有连上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是RST?

网友B:
确保检查硬件没有问题!
有条件换一块板子测试一下!

网友C:
单片机RST那边怎么连的?
有多余板子可以换一个试试,排除烧写器的问题。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硬件有有问题

网友E:
设置是这样吗?Suppress不能选择,不然不能下载和仿真。

楼主:
是硬件问题,硬件把 SWIM引脚给上拉了,用做按键,被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