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VPWM的问题

楼主(2014-09-21):
SVPWM 为什么引入N=4*C+2*B+A  来判断扇区号!
角度θ不是已经可以直接判断扇区号了么?
Ⅰ区(0°≤θ≤60°)
Ⅱ区(60°≤θ≤120°)
Ⅲ区(120°≤θ≤180°)
Ⅳ区(180°≤θ≤240°)
Ⅴ区(240°≤θ≤300°)
Ⅵ区(300°≤θ≤360°)

楼主:
合成矢量 Uref 所处扇区 N 的判断
空间矢量调制的第一步是判断由 Uα和Uβ所决定的空间电压矢(Uref)量所处的扇区。假定合成的电压矢量落在第 I 扇区,可知其等价条件如下:0<arctan(Uβ/Uα)<60 º 
以上等价条件再结合矢量图几何关系分析,可以判断出合成电压矢量。
Uref 落在第 X扇区的充分必要条件,得出下表1-4:
扇区        落在此扇区的充要条件
I        Uα>0 ,Uβ>0 且Uβ/ Uα<

Ⅱ        Uα>0 , 且Uβ/ |Uα|>

Ⅲ        Uα<0 ,Uβ>0 且-Uβ/ Uα<

Ⅳ        Uα<0 ,Uβ<0 且Uβ/ Uα<

Ⅴ        Uβ<0 且-Uβ/|Uα|>

Ⅵ        Uα>0 ,Uβ<0 且-Uβ/Uα<

         若进一步分析以上的条件,有可看出参考电压矢量Uref 所在的扇区完全由Uβ,  Uα- Uβ,-  Uα- Uβ 三式决定,因此令:
                                           (1-13)
再定义,若U1>0 ,则 A=1,否则 A=0; 若U2>0 ,则 B=1,否则 B=0;若U3>0 ,则 C=1,否则 C=0。可以看出 A,B,C 之间共有八种组合,但由判断扇区的公式可知 A,B,C 不会同时为 1 或同时为 0,所以实际的组合是六种,A,B,C 组合取不同的值对 应着不同的扇区,并且是一一对应的,因此完全可以由 A,B,C 的组合判断所在的扇区。为区别六种状态,令 N=4*C+2*B+A,则可以通过下表计算参考电压 矢量 Uref 所在的扇区。
表 1-5 N值与扇区对应关系
N        3        1        5        4        6        2
扇区号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采用上述方法,只需经过简单的加减及逻辑运算即可确定所在的扇区,对于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和进行仿真都是很有意义的

楼主:
自己解决了!

网友A:
解决了就好啊,完全不懂这个!

网友B(2015-05-24):
引用 楼主:
合成矢量 Uref 所处扇区 N 的判断
空间矢量调制的第一步是判断由 Uα和Uβ所决定的空间电压矢(Uref)量所 ...

楼主,请问为啥不直接以编码器角度判定扇区呢?那样不是可以直接得出扇区,从而避免了很多计算吗?这个我还是没有明白,麻烦同我细说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2015-08-17):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为啥不直接以编码器角度判定扇区呢?那样不是可以直接得出扇区,从而避免了很多计算吗?这个我 ...

你好,跟你有同样的疑问,请教一下?能否加一下qq好友

网友C:
都研究扇区了,这个,还真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