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器分直流交流吗?

楼主(2014-09-21):
我们有一台大功率的电动拖车,用48V的电池,里面还有个24V的PLC。其实应该让PLC单独供电的,但是当初设计的时候疏忽了,和电机共用一个电池,现在改也来不及了。现在PLC经常掉电。怀疑是电机干扰导致。但是额外再加个电池也来不及了。因此我们尝试着在PLC供电的地方串了一个 电源滤波器,也没效果。请问是不是我们没有把电源滤波器接好?是不是误用了交流的滤波器?或者是滤波器的功率不够?
谢谢!

楼主:
另外,电源滤波器是不是一定要接地?我们的滤波器输入、输出都只有两根线。

网友A:
要弄清干扰性质,是电机反电势,可用滤波器改善,若是启动时大电流让电压瞬间跌落造成干扰,说明48v→24v转换不给力.试试在24v处并大电容或是并个24v锂电板.(容量不用很大的)

网友B:
同楼上,找到问题的原因才能找到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弄清干扰性质,是电机反电势,可用滤波器改善,若是启动时大电流让电压瞬间跌落造成干扰,说明48v→24v转换不 ...

同意 T 叔的见解。不过,我现在首先要确认滤波器没接错。再次请问:滤波器是不是一定要接地线呢?

滤波器当然要接地线。

网友C:
1. 电源滤波器分直流和交流两种,主要差别在直流偏置参数不一样。
2. 不接地时只有差模抑制能力,没有共模抑制能力

网友D:
交流电源滤波器一般情况下也可用于直流,反过来不一定行,主要看电容是否有极性。

网友E:
估计是电源负载不够吧

网友F:
同意楼上见解、、、

网友G:
plc供电端串入一个二极管,二极管后接电容滤波,电容容量保证plc工作3秒,可以抵抗电机电流过大造成的瞬间失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