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MSP430一周了,摸不着头绪。。哎!!困惑啊。。求助!

楼主(2014-09-21):
我现在主要用的单片机是(台湾)松翰的。这款的话。。各种功能基本符合工作需要。。。
MSP430G2调试板是去年在21IC这里的活动中。。看视频教程考试获得的。。
这次刚好有个项目是电池供电,希望电压能用到1.8V(松翰的单片机在2.4V以下就不行了,对于电池来说有点浪费) 。。所以想用MSP430试一下。。。
用松翰的先做了功能样机,实测工作中3V供电:
1.不进入低速绿色模式时(主要是温度AD转换)的功耗3V/2mA.

2.使用低速绿色模式1秒,唤醒一次80mS进入AD测试温度,...电表实测测试分别为绿色模式:0.6mA   唤醒时看到显示1.6mA==这里应该还是2mA

3.工作电压最低只能到2.4V

===以上是松翰单片机的........如果换成MSP430..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

上周日下载了些视频及相关的资料来学习。。一周以来。。晚上时间都看一看,学习学习。。。但是,今天想实施看看。。却好像不太顺利!

这一周以来。。主要纠结在。。
1.软件,==到底是CCS。。还是IAR
    **软件问题搞了很久。。。IAR好。。还是CCS好用?
    **现在是两个都有下载。。但是看到要注册之类的。。就觉得很不爽!!!强迫症啊

2.下载资料时。。
   **TI网站好像是很好。。。但是我怎么常常找不到想要的呢?
   **在松翰的网站。我觉得就很轻松。。。为什么呢??

3.英文。。常常出现的英文。。看得很头大
用CCS 。。。看到下面的提示。。。。
MSP430: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The target setup (F20x2_G2x2x_G2x3x) does not match the actual target type (MSP430G2xx3)

网友A:
松翰只是小众,低功耗还是要看430
1.如果你选择的是TI官方的开发板,建议用CCS,如果是自己的板子,建议用IAR,至于你说的注册,可以**之
2.你想要什么资料呢,430的资料基本上已经很全面了,哪里都有下载
3.目标没连接上,就是下载器的链接不对

网友B:
高强度工作,4天搞掂430,至少把项目搞掂了~:loveliness:

网友C:
问题3:没有连接到器件。你是不是在工程里面没有选元件,或者选择的不对?
至于资料很多事英文的,这个没办法,谁让msp430是美国货哪。
另外,有些翻译成中文的资料也不是太靠谱,还是英文的靠谱

网友C:
问题2:我觉得主要是网站的设计思路或者思维习惯不同

网友C:
问题1:仁者见仁,不同人的习惯不同。用CCS来开发msp430是不用注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3:没有连接到器件。你是不是在工程里面没有选元件,或者选择的不对?
至于资料很多事英文的,这个没办 ...

谢谢解答
工程里有选择了M430G2553
连接的板就是当时活动时的那个电容触摸发射台的。。。上面的IC也是M430G2553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强度工作,4天搞掂430,至少把项目搞掂了~

大哥,有什么经验吗?传授一点来。呵呵

网友D:
我也是21IC申请的开发板 我觉得上手挺快的  我的的IAR很顺。基本的模块差不多了  最近忙点别的事情 下一步准备做串口和触摸

网友E:
前不久在坛子上收的二手。IAR和CCS都试过,感觉CCS启动巨缓慢,就用IAR了,也是第一次用。
安装折腾了半天,写了个timer+IO的闪灯,然后就一直没空了……
这个芯片感觉就是时钟结构复杂,其他的部分用C语言的话跟其他的单片机也差不多吧。

网友F:
低功耗还是MSP430,至于资料还是很好找的。

网友G:
如果**用TI的硬件平台,则用CCS,相对来说,IAR入门容易,CCS比较慢,用久了,CCS是可以用多平台的开发平台。实例也多。API的中间件及RTOS也好用。如果以前用IAR的,习懵了IAR的开发思维,也可以**。

网友H:
我的430为什么一直连不上去,我有一块开发板从淘宝上买的,可好像少了东西,似乎是下载器,难道直接用数据线不可以下载程序吗,51单片机我就是直接用数据线的

楼主:
用松翰的先做了功能样机,实测工作中3V供电:
1.不进入低速绿色模式时(主要是温度AD转换)的功耗3V/2mA.

2.使用低速绿色模式1秒,唤醒一次80mS进入AD测试温度,...电表实测测试分别为绿色模式:0.6mA   唤醒时看到显示1.6mA==这里应该还是2mA

3.工作电压最低只能到2.4V

===以上是松翰单片机的........如果换成MSP430..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

楼主:
我想...如果连接电脑能正常...那么,再慢慢试也许会比较有希望..

网友I:
应该不至于吧,430ware里面基本功能都封装好了,直接调用调用就ok了。
难道你还用汇编或者直接操作寄存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的430为什么一直连不上去,我有一块开发板从淘宝上买的,可好像少了东西,似乎是下载器,难道直接用数据 ...

建议你重新发个新帖子,拍两张照片传上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松翰的先做了功能样机,实测工作中3V供电:
1.不进入低速绿色模式时(主要是温度AD转换)的功耗3V/2mA.

用msp430功耗会更低

网友J:
开发火箭板的话,用官方的CCS也很容易,不用注册,还是Grace图形配置工具,还用大量的例程,很好上手的

网友K:
这个需要点时间的吧,一两天的就像上手的话,我觉得有些难度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的430为什么一直连不上去,我有一块开发板从淘宝上买的,可好像少了东西,似乎是下载器,难道直接用数据 ...

如用SWD,要注意上拉电容不能太大,102电容是上限,因调试时当作时钏线用,太大,当高频被滤掉了。

网友L:
都是一步步摸过来的,好好努力吧。发牢骚智慧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L:
都是一步步摸过来的,好好努力吧。发牢骚智慧浪费时间。

呵呵。。好的。。
终于搞定可以连接上了。。。用IAR的。。

楼主:
IAR 430 6.1 可用!

引用 网友C:
用msp430功耗会更低

1.下载了IAR 6.1的。。。然后,又找到一个PJ软件。。竟然能用!!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2510&page=3#pid4748048
大家可以去下载哦!

2.在论坛里找了一个一步步都你用430的。。。一步步下来,,竟然可以了。。呵呵

这下,可以正式开动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呵呵。。好的。。
终于搞定可以连接上了。。。用IAR的。。

工具终归只是工具,要从本质上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1.下载了IAR 6.1的。。。然后,又找到一个PJ软件。。竟然能用!!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 ...

不错,很赞。
开始的时候都需要经过摸索阶段,除非有师傅手把手教你
能熟悉点了学习就快了

网友M:
来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