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jlink的SWD模式在IAR下的使用问题咨询

楼主(2014-09-21):
硬件环境:
IAR7.1
STM32F4**
Jlink的SWD模式

问题:
每次下载调试都会报出如下错误,哪位大侠遇到过,该从哪几个方向排除下问题,谢谢了。
Sun Sep 21, 2014 19:36:42: Fatal error: There were warnings during download of FLASH loader, see Log Window   Session aborted!
Sun Sep 21, 2014 19:36:42: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iar710\arm\config\flashloader\ST\FlashSTM32F4xxxRAM64K.out
Sun Sep 21, 2014 19:36:42: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iar710\arm\config\flashloader\ST\FlashSTM32F401x.flash

网友A:
可能板子不稳定吧;
我有几块板子,接上强干扰的设备,下载程序就不太稳定;
正常工作没问题;
有空准备改板了,该省的不能省

楼主:
谢谢斑竹的解答,我再debug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板子不稳定吧;
我有几块板子,接上强干扰的设备,下载程序就不太稳定;
正常工作没问题;

板子带上开发工具最容易受到干扰的!

网友B:
可能jlink版本的问题吧!
建议用stlin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板子带上开发工具最容易受到干扰的!

:loveliness:
恩,是的;

楼主:
的确和板子有关系,谢谢大家

网友C(2014-10-26):
打开option —— Debugger——Setup——Drive选择J-Link/J-Tr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