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的功率选型

楼主(2014-09-21):
(无正文)

网友A:
那要看你的电源效率是多高,负载的是比较固定的,还是可能会有一定的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的电源效率是多高,负载的是比较固定的,还是可能会有一定的过载。 ...

说这么多术语我也不是很明白,我就是想去买个开关电源过来用,就想问下功率选多大的

网友A:
举个例,如果你的电源效率是90%,那么需要的输入功率是5.8/90%,大约为6.4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如果你的电源效率是90%,那么需要的输入功率是5.8/90%,大约为6.4W

市场上好像没有这种6.8W的电源卖吧,我可不可以选个50W左右的电源咧!

网友B:
50W的太浪费了

网友C:
什么样的负载? 一般负载选个10W的就够了。

网友D:
12V@1A的电源适配器即可。

网友E:
买个1A的够用了

网友F:
10W可以了.

网友G(2014-10-21):
电源的功率使用最优的负载范围为30%-80%,实际使用功率5.8W,电源选择10W是相对比较合理的。

网友H:
为将来作打算…还是买个100W的吧!…好挪作它用…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