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能用数传模块组网吗?

楼主(2014-09-21):
数传模块,就是无线电串口。有2.4G和433M两种(顺便问一下:哪种在车间里更适合?),有的还能跳频。但是它的信道很少,一遍略多于10个。而且由于是串口,也不能想以太网那样检测碰撞。
我的想法是:能不能用这种模块组网?
当然,我说的“网络”也是很简单的。比如是这样:有一个主节点和多个从节点,每个从节点平时不向主节点汇报,偶尔向主节点发一个包,而且包很短。所有节点共享一个信道。感觉 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没把握。
主要是因为串口不能边侦听边发送,所以设计了几种发送方式都有缺陷。
哪位能给介绍点新算法、协议,帮我开个窍啊 ?
谢谢了!
(轮询的就算了,这个太简单了)

网友A:
可以,类似485的组网方法。433MHz的比较好,传输多经现象没有2.4G那么严重,衰减也较小。协议方面,轮询是最可靠的,如果只是偶尔通讯,侦听加突发模式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类似485的组网方法。433MHz的比较好,传输多经现象没有2.4G那么严重,衰减也较小。协议方面,轮询是 ...

轮询效率不高,必须预设轮询周期,而且如果容错设计得不好,当一个节点坏掉,会影响整个系统运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轮询效率不高,必须预设轮询周期,而且如果容错设计得不好,当一个节点坏掉,会影响整个系统运行。 ...

那说明协议编制还是考虑不周,容错、侦错功能是可用协议的起码前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协议编制还是考虑不周,容错、侦错功能是可用协议的起码前提。

轮询等待时间短了不行,长了也不行,而且只适合节点数量固定的环境,不适合节点动态变化的环境。载波侦听+抢占式不用考虑这些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