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发送的2个数据对不上什么原因

楼主:
//函数返回赋值命令
void   command_rec (void)

   {
               TxBuffer[0]=0x42;
                                                         TxBuffer[1]=0x12;
                                                         TxBuffer[2]=0x03;
                                                         TxBuffer[3]=0x30;
                                                         TxBuffer[4]=0x41;
                                                         TxBuffer[5]=0x5F;//串口数对不上
                                                         TxBuffer[6]=0x6F;//串口数对不上
                                                         TxBuffer[7]=0x7F;
                                                         TxBuffer[8]=0x8F;
                                                         TxBuffer[9]=0x9F;
                                                         TxBuffer[10]=0xAF;
                                                         TxBuffer[11]=0xBF;
                                                         TxBuffer[12]=0xCF;
                                                         TxBuffer[13]=0xDF;
                                                         TxBuffer[14]=RxBuffer1[14];
                                                         TxBuffer[15]=RxBuffer1[15];
                                                         TxBuffer[16]=RxBuffer1[16];
                                                         TxBuffer[17]=RxBuffer1[17];
                                                         TxBuffer[18]=RxBuffer1[18];
                                                         TxBuffer[19]=RxBuffer1[19];
                                                         TxBuffer[20]=RxBuffer1[20];
                                                         TxBuffer[21]=RxBuffer1[21];
                                                         TxBuffer[22]=0x03;
                                                         TxBuffer[23]=0xe8;
                                                         TxBuffer[24]=Cumulative();

  }
//函数的发送
void UART3_Send_TxBuffer(uint8_t TxBuffer1[],uint8_t len )
{
     uint8_t  i=0;

     while(i<len)

                 {

       USART_SendData(USART3,TxBuffer[i]);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SET);
                         i++;  //数值相加

            }

}
//主函数调用    内容简化写的
int main(void)
{
while(1)
UART3_Send_TxBuffer(TxBuffer,RXBUFFERSIZE );

}

网友A(2014-09-21):
换个串口调试软件,16进制接收试下;
程序看了下,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串口调试软件,16进制接收试下;
程序看了下,没啥问题;

换了个软件测试一样,转换成16进制满屏乱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个软件测试一样,转换成16进制满屏乱码

可能波特率不对吧;
用示波器测试下波特率实际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