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MSP430 DCO频率稳定性

楼主(2014-09-21):
FAQ标题:MSP430的DCO频率稳定性如何?
FAQ正文 :DCO模块混有两个DCO频率,fDCO和fDCO+1,用以产生介于fDCO和fDCO+1之间的频率。这样就可得到带有所需的平均频率的调制时钟。调制的影响表现形式就是频率的抖动。本质上来说,这种调制将时钟能量扩散到一个宽带中,减小了电磁干扰(EMI)。
DCO频率会随着温度和电压的变化而有所波动。请参阅器件数据手册关于DCO的具体说明。

网友A:
DCO模块混有两个DCO频率,fDCO和fDCO+1,用以产生介于fDCO和fDCO+1之间的频率。这样就可得到带有所需的平均频率的调制时钟。调制的影响表现形式就是频率的抖动。本质上来说,这种调制将时钟能量扩散到一个宽带中,减小了电磁干扰(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