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MSP430程序如何下载

楼主(2014-09-21):
(无正文)

网友A:
有些msp430也可以通过SWB进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msp430也可以通过SWB进行下载

那个也属于JTAG接口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也属于JTAG接口吧

是从JTAG演变来的,但和JTAG有很多不同点。
一般资料上都会单独在JTAG之外进行介绍。

网友B:
用的最多的也最简单的就是JTAG的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