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JTAG、BSL、BOOTLOADER、熔丝的区别和关系是什么?

楼主(2014-09-21):
FAQ
1.JTAG、BSL、BOOTLOADER、熔丝的区别和关系是什么?
答:JTAG接口能够访问MSP430单片机内部所有资源,通过JTAG可以对芯片进行程序下载、代码调试、内存修改等等,通过JTAG还能烧断加密熔丝,熔丝一旦被烧断,JTAG接口绝大部分功能失效,就再也不能通过它进行编程了。 BSL接口是利用芯片内部驻留的bootloader程序实现的自编程,通过特定的时序使得CPU进入bootloader代码断,然后利用每个MSP430芯片内部都有的Timer A构成一个软件串口来与上位机通讯,这样可以将代码下载到芯片内部。实现BSL除了JTAG接口的一些引脚外,还需要用到两个TA0功能引脚,因此在设计产品时如果需要加密,则应该考虑将这两个引脚也连出来。要烧断熔丝(加密)必须使用JTAG接口;烧断熔丝后只能通过BSL或者用户代码来实现编程更新。

网友A:
JTAG接口能够访问MSP430单片机内部所有资源,通过JTAG可以对芯片进行程序下载、代码调试、内存修改等等,通过JTAG还能烧断加密熔丝,熔丝一旦被烧断,JTAG接口绝大部分功能失效,就再也不能通过它进行编程。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用的JTAG 的。。

网友A:
BSL接口是利用芯片内部驻留的bootloader程序实现的自编程,通过特定的时序使得CPU进入bootloader代码断,然后利用每个MSP430芯片内部都有的Timer A构成一个软件串口来与上位机通讯,这样可以将代码下载到芯片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