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新手!STM32F0308-DISCO板子怎么玩的?

楼主(2014-09-22):
刚拿到STM32F0308-DISCO和051的板子,这个是否要装ST-LINK的驱动,哪位手上有这个使用说明啊?到ST网站上找了,只有原理图和PCB,还有例程,但不知道该怎么下载

网友A:
要装ST LINK驱动;
运行DSICOVERY的例程,打开例程(设置没错的话),点运行就可以运行程序;
匿名
表示去问度娘

网友B:
没有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