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
5402 bootloader 问题

楼主(2014-09-22):
问题描述:1.仿真器下进去的程序正常运行, 2.通过单片机HPI下载进去的不能运行,能够确认下进去的数据是对的,应为两种方式我用CCS查看了程序起始地址0x80以后都是一样的,而且通过单片机下载的0X7F里面也是0X80。
2方式下,上电后 我用CCS把PC修改为0X80,然后拔掉仿真器,程序正常运行

楼主:
弄了我3天,发现是DSP复位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弄了我3天,发现是DSP复位的问题

理解  我以前做5509外扩FLASH启动的时候  也是复位的问题
复位连接到了FPGA   发现总是出问题  并且复位不好使
你是通过HPI直接将.OUT转换后的数据写入内存中  ?
5402不是很了解   有多大的内部ROM   有用户可用区?
希望你能将HPI方法的加载详解啊    向你学习

楼主:
DSP上电复位后 开始运行ROM内部的出场程序 DSP扫描BOOTloader方式,通过外部引脚设置,让DSP以PHI方式载入程序到RAM中(这些具体怎么操作网上很容易找到,HINT 和int2相连 MC/MP接地),
HPI怎么下载数据到DSP中网上也很多,我只说下这个bootroad加载需要注意的地方(不一定对)
1.HPI 最后一个下载到DSP的数据   地址必须是0X7F 里面的数据是你CMD文件里面.text的起始地址(DSP出场程序通过扫描0X7F来确定程序属否下载完成)

网友B:
我也遇到此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