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如何计算2.4G电波反射后的场强

楼主(2014-09-22):
两个AP的功率是100毫瓦,天线增益是24DB,角度是水平10,垂直14,反射板是1平方米,AP2得到的强场是多少呢?

网友A:
条件太少了,基本没办法知道,自己测多少算多少。这个和天线的主瓣,反射的材料,都有很大的关系。拿软件模拟出来差不多,除非只考虑自由空间的传播。找本网规的书先看看,现在只建立信道模型,很少具体计算单个电磁波的传输了,目前的计算手段就多径效应,发射,折射,绕射而言太有限了。

网友B:
是不是只读一个RSSI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只读一个RSSI就可以了?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