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通讯接口经常受干扰,不识别?

楼主(2014-09-22):
USB转串口芯片用的CH341做的串口服务器,经常USB不识别?USB线加磁环也不行,使用环境也不复杂,没有什么强电,有什么好的解决方式吗?

网友A:
USB线缆不能太长,尽量缩短...

网友B:
换芯片吧。

网友C:
兼容性问题

网友D:
这个芯片除了信号上加强干扰之外,电源上务必处理好,努力减小电源纹波,这点极为重要。V3引脚的电容务必用厂家规定的电容值。

网友E:
USB属于高速信号线,要求做成差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除了信号上加强干扰之外,电源上务必处理好,努力减小电源纹波,这点极为重要。V3引脚的电容务必用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