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新人问74AHC125D

楼主(2014-09-22):
手上有一个板子上面用到了74AHC125D,找了它的手册。看过真值表后发现它就是直通的啊(一个使能控制)!网上说是总线缓冲门?
上网查了查总线缓冲器,可对这个还是似懂非懂。大家能通俗的说说它的作用么?
是不是就是把输入的信号延时一会再输出?我看手册上的时序后一定的滞后!这样理解对么?(新手不懂,望高手赐教,勿喷)

网友A:
写个程序控制它体验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B:
带3态输出的缓冲器。可以输出高阻态。在有些场合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B:
主要是应用他的高阻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个程序控制它体验一下就明白了

主要这个件事在一个成品上的,还不是插件,拆下来不好处理。所以来问问,能通俗的跟我说说大家都怎么用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应用他的高阻态。

额,能具体点么?是挂在总线上不用的时候输出高阻不影响其它的件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能具体点么?是挂在总线上不用的时候输出高阻不影响其它的件么?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这种片子应用场合很多。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这种片子应用场合很多。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啊。

恩,还不是很懂,这么直通,有什么用。OE使能了,就同了,有什么其它的作用么?

网友B:
好好研究一下datasheet应该就会明白了。这种片子不要花太多时间。

网友C:
1、信号整形。可以让上升沿和下降沿不快速的信号变成 上升沿下降沿很快速的信号!甚至可以让其他型号的波形变成方波输出。
2、增强信号驱动能力。有的信号从MCU出来或者什么地方出来的时候,驱动能力不够。通过74AHC125之后,可以增强驱动能力,后端可以具备一定的带载能力。
3、实现简单的单向电平转换。通过控制脚和输入脚的灵活应用,可以实现不同电平信号的转换。不过是单向的。
4、可以提供三态输出。
应该就这么多了吧。其他可能还有一些应用。

网友C:
同样的芯片还有 1G00,1G08等逻辑门。
区别在于输出逻辑不一样。

网友C:
根据不同 的需求,上升沿、下降沿、输入信号范围、输出驱动能力 可能需要具体选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研究一下datasheet应该就会明白了。这种片子不要花太多时间。

没实际用过还是感觉不出来什么,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信号整形。可以让上升沿和下降沿不快速的信号变成 上升沿下降沿很快速的信号!甚至可以让其他型号的波形 ...

首先谢谢你回答的这么具体!
1.我是新手看过的手册不多,不过看资料说缓冲器不都是把高速信号协调成低速的才与低速器件通信的么?
2.驱动能力这个我看了,手册里写Io最大为正负25ma,那是不是就是输入和输出都是25ma?
3.这个电平转换就是高低电平转换呗。
4.三态这个就是挂在总线上之后可以不影响其他器件呗

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有没有不对的地方!谢谢

网友C:
首先谢谢你回答的这么具体!
1.我是新手看过的手册不多,不过看资料说缓冲器不都是把高速信号协调成低速的才与低速器件通信的么?
   高速器件和低速器件之间通信的缓冲器,那肯定是有内存的器件才可以啊。否则高速信号慢慢转发,中间存放何处?你现在是一个门电路。显然是没有内存的。
   这个缓冲的意思和你想的缓冲不是一个意思。

2.驱动能力这个我看了,手册里写Io最大为正负25ma,那是不是就是输入和输出都是25ma?

3.这个电平转换就是高低电平转换呗。
   3.3V电平的IO口和 5V电平的IO口之间是不能直接连接的。但是通过门电路就可以做到兼容。门电路的输入门限很宽,输出门限和供电电压有关。

4.三态这个就是挂在总线上之后可以不影响其他器件呗
  可以这样理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谢谢你回答的这么具体!
1.我是新手看过的手册不多,不过看资料说缓冲器不都是把高速信号协调成低速的 ...

我在手册里截图了。那个驱动能力是不是最大就是25MA?我没找错吧?

你说的电平转换我有点不理解,如何实现3.3V和5V之间的转化的?
你的意思是不是VCC给5V,而输入那面是3.3V的,那面给的电压能刚好超过74HC125D在5V时限定的高电平最低电压?
那如果想5V往3.3V转呢?
谢谢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谢谢你回答的这么具体!
1.我是新手看过的手册不多,不过看资料说缓冲器不都是把高速信号协调成低速的 ...

那个上升沿和下降沿变快了,有什么用?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传输速度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手册里截图了。那个驱动能力是不是最大就是25MA?我没找错吧?

你说的电平转换我有点不理解,如何实 ...

5V转3.3V不很好理解吗?把5V信号用电阻分压输入给 逻辑芯片啊
如果不经过逻辑芯片,电阻分压后的无法带动后级电路啊。
因为电阻分压的电平转换,带载能力很弱。
而经过逻辑芯片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并且 转换前的信号不仅仅可以从 逻辑芯片的输入端输入,还可以从使能脚输入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上升沿和下降沿变快了,有什么用?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传输速度么? ...

传输速度是和周期有关,和上升沿下降沿没有关系啊。不理解?

至于 上升沿下降沿陡峭有什么用。

这个是和后端电路的需求走的。

有的电路需要 快速变化的信号作为输入,否则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