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MSP430调试接口JTAG和SBW与仿真器连接方法

楼主(2014-09-22):
FAQ标题:MSP430调试接口JTAG和SBW如何与仿真器连接?
FAQ正文:对于带有JTAG口的芯片,JTAG引脚如下定义:
         TCK——测试时钟输入;
         TDI——测试数据输入;
         TDO——测试数据输出;
         TMS——测试模式选择(用来设置JTAG口处于某种特定的测试模式)
         TRST——测试复位,输入引脚,低电平有效(此引脚可选)
因此,仿真器与芯片引脚连接方法:仿真器上的TDO,TDI,TMS,TCK,GND,RESET分别连接单片机上的TDO/TDI,TDI/TCLK,TMS,TCK,GND,RST/NMI。
对于引脚数较少的单片机(比如MSP430G2553),可用两线制下载的解决方案SBW,连接方法为:将单片机的SBWTDIO和SBWTCK分别与仿真器上的TDO和TCK引脚连接起来即可。
(如果单片机靠仿真器供电的话,则需要将单片机的VCC接仿真器的第二引脚VCC上)

网友A:
对于引脚数较少的单片机(比如MSP430G2553),可用两线制下载的解决方案SBW,连接方法为:将单片机的SBWTDIO和SBWTCK分别与仿真器上的TDO和TCK引脚连接起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