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字模3运行只有进程 无界面 求助

楼主(2014-09-22):
如题,运行字模3的时候没有界面弹出,但是在任务管理器里面可以看到ZimoⅢ.exe的进程,之前可以用的 很长一段时间没用了,今天一用才发现不能用了,求各大虾指教,谢谢!比较穷,悬赏分数勿怪!:$

网友A:
在任务管理器里面结束进程,再重新打开,或者注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任务管理器里面结束进程,再重新打开,或者注销试试。

不行 重启 重装 安全卫士什么的都关闭了 也不行

网友B:
我的也是突然不能用了,后台有2个进程,且占用CPU很高

。。感觉这个字模软件比较好使。

网友C(2014-11-23):
我也发现不能运行了!楼上有无解决办法?

网友C:
用过许多的字模软件,就发现这个好用。

网友D(2016-06-08):
你们最后怎么解决的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