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32单片机自带的10位AD采集有0.4-0.5V上浮的问题

楼主(2014-09-22):
是用PIC单片机自带的10bitADC对电压进行采集,参考电压为单片机的电源和地,采集稳定的输入电压时总是有0.4-0.5V的上浮,使用手动采集转换、中断控制采集和转换,尝试在模拟电压输入端加入电压跟随器,还是没解决问题。输入电压大致在2.8V时,采集到的为0X3FF饱和值,从现象来看转换没问题,问题出在了采集这里,貌似采集的电压比实际输入要大,烦恼了一周没找出问题,哪位大侠有这面的经验啊?

网友A:
感觉用电源电压作为参考电压的就没几个准的……
我没用过PIC32,PIC16上我是先采集内部固定FVR,然后再采集外部电压,之后运算得出结果。

楼主:
还有没有高手啊,尝试了很多种方法,只差尝试外部参考电压了。

网友B:
你的AD有几路输入?这几路是否共用一个电源?如果这几路当中信号前端的处理芯片中有悬空的引脚的话,很容易造成干扰,采集出来的值是跳变的!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C:
AD外部接稳压管吧

楼主:
问题已经定位了,开机以后给系统供电的3.3V会慢慢往下降,降到一定值稳定,所以输出的并没有达到3.3V,而MCU自带的AD以后系统电压作为参考电压去测其他电压,所以测出的值比正常的要大;
系统供电的3.3V是由TI的LM1084-3.3将12V转换为3.3V得到,我知道这个压差是比较大,管子也发热很厉害,当用万用表去测管子的输出电压的时候,电压又能保持稳定,这是为什么?数字万用表测电压接入起到了什么效果?

楼主:
最终原因是三端稳压器的输出端大焊盘一定要牢固焊接在焊盘上才能保证3.3V的稳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