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新手使用压敏电阻ESD不能钳住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4-09-22):
各位大神:

我是第一次使用ESD压敏电阻,只知道是为了防止高压烧毁元器件用的。但是具体用法不清楚,于是我做了一个测试电路。压敏电阻是5V的。最大持续工作电压7V,最大限制电压15V,这些数据我是看技术文档的,下面有截图,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按照我的设想,电路是一个需要5V供电的电路。我需要整个电路有过压过流保护。如果输入12V电压,超过了持续工作电压7V,压敏电阻会烧毁,电路短路,电路短路电流增大,就会把750mA的保险丝烧断。
     实际上,接了12V电源,电路发热,保险丝也没断,压敏电阻也没坏。肯定是我使用方法有问题,想请教下这方面的大神。

    还有2个关于压敏电阻使用的问题,压敏电阻有一个正常工作电压,最大持续工作电压,和最大限制电压。
    1、如果我的电路是5V供电的,里面的芯片最大可承受5.5V电压。按照我现在这款压敏电阻,最大持续工作电压是7V,那么给电路输入7V电压,压敏电阻能起到保护作用吗,电路会被稳压到5V吗?还是电压依然是7V。那电路芯片就要被烧毁了。
    2、在第一点的情况下,输入12V电压,超过了最大持续工作电压7V,低于最大限制电压15V。压敏电阻是呈现一种什么状态,电路会被保护吗?

网友A:
你这里的压敏电阻应改为稳压管。前面再接电阻。

网友B:
压敏电阻不是用来做这种应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的压敏电阻应改为稳压管。前面再接电阻。

本来系统是5V供电的,我想做一个过压保护。就是万一供电不稳定标高了,能把电路断开,是想做成这样子。系统5V的,正常供电也是5V,之间接稳压器件除了稳压管之外,其他的都接不上去。我是担心5V的供电系统突然坏了,输出更高的电压,就把后面的系统烧坏了。

网友C:
ESD压敏电阻是用来防静电和脉冲的,不是用来过压保护吧。。钳位电压是5V,不是0V,不会短路的。

网友D:
楼主,你家的静电放电能维持多久?

网友D(2015-06-12):
汗····· 不就是过压保护么?
给你个简单方法吧:
如果你打算使用保险丝,可以在后面用个SCR,两个电阻分压,这样一旦过压,可控硅导通,保险熔断。。关键是SCR很便宜,可以做到很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