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芯片TMS320F28034加密方法

楼主(2014-09-22):
论坛里大神比较多,我想问下有谁知道TI芯片TMS320F28034加密方法,本公司用的芯片就是这个芯片,现在卖出去的产品被别人抄板,对我们造成了一定了损失,那个恶心的公司拿了我们的产品去磨片,做的和我们一样,有什么办法让芯片加密了后别人抄板抄不出来,我们现在自己也加密了,但是没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说是密码KEY0-KEY7全部设置为0,这个方法感觉别人还是能磨片磨出来,还有一种是将DSP的JTAG管脚烧掉,这个怎么烧,还有这个方法别人就抄不出来了吗? 求咨询,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好的方法,求大师们赐教,小弟感激不禁, 说明下,产品只要烧进去可以运行就行了,不要考虑后续调试升级什么的,只要能让别人花钱也磨不出来就行,  就50份了 全给 谢谢

楼主:
大神们出来帮小弟解答下 万分感激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知道的大神们都自己在做产品了

网友B:
科翔微电子,能提供TI芯片TMS320F2803,但是加密就不行了
主营IC,二极管,包含德州仪器,国半等等!!13329935092

网友C:
魔术就是障眼法而已,说穿了就没意思了。
芯片加密也差不多。:lol

网友D:
高手说了,再怎么加密,都会被**的
只是**的成本不一样而已

网友E:
呵呵 大神求解密

网友F:
你好  这个确实是很头疼的问题    经常看到有人打听怎么讲C2000里面的代码读出来
身边听到过抄电源类产品的   我确实没有很好的建议给你
因为有专门抄板子和读出数据的公司   2W就搞定了
JTAG口烧掉  我觉得不现实啊

网友F:
通过TI的烧写插件烧写是   将KEY0到7全设置为0是永久锁死
如果磨片还是能弄出来   那真的不知道怎么保护才好

网友F:
你好   C5000和C6000是这样加密的
你看看能不能借鉴一下
C5000和C6000均使用外部Flash,程序无法加密。这时可以采用内置大容量Flash、可加密的单片机(如性价比高的STC51系列单片机)来完成加密工作,具体做法是:
将DSP程序写入单片机的片内Flash中,单片机通过模拟SPI口将程序加载到DSP片内RAM中运行。这种方法程序被解密复制的可能性有2种:一是单片机被解密,唯一防解密的途径是采用最新型号(或版本)的单片机,增加**难度和时间;二是用逻辑分析仪监视SPI总线上的加载数据流,但这种**方法难度较大,一般人不易掌握,特别是DSP的C语言源程序编译后都比较大。

网友F:
收集到的  你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TI-DSP程序加密收集分享

网友G:
可以与ID做算法,每个CHIP ID不一样,磨片也没有用,做个小程序,第一次上电 写好TABLE,然后自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收集到的  你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TI-DSP程序加密收集分享

好的 我看下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与ID做算法,每个CHIP ID不一样,磨片也没有用,做个小程序,第一次上电 写好TABLE,然后自毁 ...

好的  谢谢 我和我同事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   C5000和C6000是这样加密的
你看看能不能借鉴一下
C5000和C6000均使用外部Flash,程序无法加密。这 ...

好的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过TI的烧写插件烧写是   将KEY0到7全设置为0是永久锁死
如果磨片还是能弄出来   那真的不知道怎么保护 ...

为啥我烧写的时候提示我不让我这样操作 会锁死芯片 没法烧啊 大神知道不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高手说了,再怎么加密,都会被**的
只是**的成本不一样而已

门和门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可以与ID做算法,每个CHIP ID不一样,磨片也没有用,做个小程序,第一次上电 写好TABLE,然后自毁 ...

这种方法可以详解一下    自毁的这种应该靠谱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啥我烧写的时候提示我不让我这样操作 会锁死芯片 没法烧啊 大神知道不
...

这种全0的方法我没试过   不好意思啊   肯定是可以的
你在找找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