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声控心形彩灯

楼主(2014-09-22):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声音控制LED灯点亮:没有声音时灯不亮,声音越大,亮的灯越多。

我的基本想法是:麦克风接收声音信号,经整理后送入STC单片机,声音大小分为12个等级,采集声音达到某一等级便亮多少个灯。
希望有大神帮忙一下,最好附上原理图和程序。(我自己搞了一下图和程序,只有程序能复制上来(实际作原理图我用proteus画不了MIC,22个LED灯共用了12个端口),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d,m;
uchar code a[]={0xff,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b[]={0xff,0xfe,0xfc,0xf8,0xf0};
void main()
{
        uint x=0,y=0;
        while(1)
        {
                P2=a[x];P1=b[y];
                for(d=0;d<11;)
                {
                        if((d<m)&&(m<d+1))
                        {P2=a[x];P1=b[y];}
                        else
                        {d++;x++;}
                        if(d>7)
                        y++;
                }
        }
}

网友A:
玩玩还行,先测好麦克风接收声音信号的幅度,然后分成12分就好了,再用AD测

网友B:
麦克风信号一般较弱小,先用运放预放大一下,后面用二极管和电容做个检波电路,直接接单片机AD,或者根据需要再加一级放大。可以参考超声波测距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