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 的 systick 怎么起动?

楼主(2014-09-22):
这么多范例找个 systick 的例子也找不到。

网友A:
看寄存器资料吧,控制寄存器和计数寄存器在系统管理寄存器那里,时钟源寄存器在CLKSEL0里面,使能寄存器是在SYST_CSR里面,跨度有点大,呵呵。。。。。

网友B:
其实一款芯片怎么用就是看手册相关寄存器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