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升压芯片升压不够的问题。

楼主(2014-09-22):
大家好,急求大家帮忙分析。
XL6005-TO252-5芯片为基础设计一个升压电路,输入5V,空载升压70V,负载时升压到30V多。
现在问题,在空载测试下,升压到12.1V左右,检查电路器件没啥问题。
很是郁闷,求各位帮忙。

网友A:
检查一下电压反馈系统。另外5V电源是否有问题。再有检查工作波形来查问题吧

网友B:
一般的升压IC 都是有局限的  不是无限升压  欢迎咨询 394233008

网友C:
论坛里面有很多你这类似的故障,究其原因,无非也就两种,一种是电路连接错误,第二就是器件选型错误,或者是电感或变压器设计的极不合理,要不然都会工作的

网友D:
检查下电荷泵电容容量够不够,耐压值够不够

网友E:
把设计放一放!…检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