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PBT2632C2A蓝牙模块技术指标疑问?

楼主(2014-09-22):
目前老板想使用两块SPBT2632C2A模块完成两个设备间的无线数据传输(老板要求必须选择蓝牙模块,不考虑其他模块,例如:433M模块,这也是我最无奈的地方),查看SPBT2632C2A模块手册,设备与模块通信使用串口,发送标准AT指令。现疑问:
1通过什么指令使得模块跳转为主或者从?
2主模块搜索从模块并,主模块与从模块建立连接的指令流程手册中未写明白
3主从模块间数据传输是否是双向的?

网友A:
网上买个蓝牙转串口的模块好了;
我同事在弄,蓝牙和手机通讯的;
厂家会提供调试软件的;

蓝牙我不清楚,ZIGBEE是可以设的;
蓝牙我猜也可以设置;

网友B:
看看技术手册,不行就问问厂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