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Keil 4 里面没有STM32F031, 官方有补丁吗?

楼主(2014-09-22):
RT。

如何在Keil 4 内选择 STM32F031 器件!

网友A:
最新的KEIL4 V4.74是有的

网友B:
最新的5.11a都有

网友C:
用高点的版本,或者其它芯片代替;

网友D:
我的KEIL好长时间都没更新了,不过现在照样用!!

网友E:
keil的版本过低啦   升级一下吧

网友F(2016-03-01):
网上说可以下载pack,具体怎么弄呢,想在keil 4.54下增加F0308